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26):
这个vcc与vcc2的设置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一个滤波了,电平基本一样

网友:
一个是模拟电源     一个是数字电源,自我建议,望高手指教

网友:
只是希望赋值一个有规律(表明是电源)的名字而已。
一般是用于PCB布线是方便识别,看到带VCC字样的一律加粗(或者XXX)。

网友A:
一般要在后面电源要求的纹波小还有就是电源的隔离。
参考芯片的参考电源处理方法。
AD DA供电。

网友:
基本一样,只是后面那个电源经过了一级滤波器,纹波这块可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在后面电源要求的纹波小还有就是电源的隔离。
参考芯片的参考电源处理方法。
AD DA供电。

是说在画pcb的时候会把它们隔i离开来吗?如果是,那是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的隔离吗?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2012-05-24):
纹波更小。在电路板里面,用万用表量,实际是联通的

网友:
5#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