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高速板 叠层阻抗控制请教

楼主(2012-02-26):
      有一款ARM板,用ddr3内存跑1066.  6层设计。叠层方式 top ,gnd ,sig1 ,power,gnd,bottm。
top --   1.9mil
pp --     3.8mil
gnd--   1.2mil
core -- 5.12mil
sig1 --  1.2mil
PP --  36.552mil
power--1.2mil
core--  5.12mil
gnd --  1.2mil
pp  --  3.8mil
bottm -- 1.9mil

要求 top,sig1,bootm   5mil 单线 50     4.5/7.8mil  差分100

不知到sig1 是否可以做到阻抗?

网友:
你这种层叠属于非常规叠层,我最近也有做过类似的叠层,你的电源层对你的第三层走线层阻抗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他主要还是参考第二层的地。

网友:
当然可以啊,在我的帖子里:关于多层板50欧姆和100欧姆的阻抗设计方案里有类似的喔!有空我帮你用Polar软件计算一下吧.

网友A:
建议你的4 5层交换一下,阻抗可以控制,ZTE常用这样的叠层。

楼主(2012-09-10):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的4 5层交换一下,阻抗可以控制,ZTE常用这样的叠层。

4 5层交换的话,bottom层的参考平面会容易夸分割

网友:
另外你这个是假8层结构啊,很多板厂需按8层板收取工程费的!建议换位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