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2-02-26):
我的原理图vcc怎么和gnd连在一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把NET NAME标错了。 把5V标成了GND_POWER了。

网友C:
樓主真搞笑啊 自問自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真搞笑啊 自問自答啊

什么自问自答 还用你是哪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把NET NAME标错了。 把5V标成了GND_POWER了。

不是我标的好吗自己生成的所以我郁闷啊

网友:
那你要检查你的线路哦,肯定有地方不对。。 它只是个软件,你怎么操作,它就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