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文件如何导出PDF贴片图?

楼主(2012-02-26):
请问PCB文件如何导出PDF贴片图?小弟拜谢了

网友A:
file ----create PDF 然后里面设置,闲麻烦,我的做法是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断开网络打印机,最后一起打印,不知道其他高手怎么搞的,欢迎分享。

楼主:
大哥,有没有具体操作?教一下好吗,急要,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create PDF 然后里面设置,闲麻烦,我的做法是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断开网络打印机,最后一起打 ...

大哥,有没有具体操作?教一下好吗,急要,先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有没有具体操作?教一下好吗,急要,先谢谢啦!

我默认你CAM文件会出的,例如打印丝印顶层,file  ——CAM ——EDIT 设置好后,OUTPUT DEVICE 选择print  然后RUN 出现上面第一图,接着打印其他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默认你CAM文件会出的,例如打印丝印顶层,file  ——CAM ——EDIT 设置好后,OUTPUT DEVICE 选择print  ...

可以打出PDF了,但是出来后的贴片图看不懂,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啊?
PCB文件是别人用PROTEL 99SE做出来的,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 ----create PDF 然后里面设置,闲麻烦,我的做法是安装一个PDF虚拟打印机(断开网络打印机,最后一起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