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 hdl 自动生成位号

楼主(2012-02-26):
请教下各位HDL高手,concept 在自动生成位号时发生错乱,我的连接器设置的$location属性默认值为J,在打包生成PCB时怎么变成U了

网友:
因为你做库的时候没有设置默认的前缀,所以在package的时候就是用了全局的默认设置

楼主:
谢谢,我做库时设置了$loction属性前缀,一般集成电路U电阻R,CLASEE里面的DISCREATE ,IC也做了相应的设置,同样一类器件在打包成PCB时生成的位号前缀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