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铜皮在拐角边上不圆滑

楼主(2012-02-26):
请教下各位,我铺的铜皮在拐角处怎么显示成图中那样

网友:
这个我早就发帖说过了,是由于allegro的垃圾避让规则导致的!allegro的避让方式严重浪费空间而且还会导致很多的尖角,即使最新的铜皮full round技术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