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7.9.3安装问题

楼主(2012-02-27):
遇到如图示两个模块提示未安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知道这几个模块式做什么用的。看到CES auto觉得还是有用的模块啊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
    没安装呢,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网友:
    哪里有ee7.9.3下载??

网友(2012-03-28):
    什么场合下遇到的?

    我前段时间在虚拟机里试用了7.9.3,没遇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与到同样问题

网友(2012-06-1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这个版本不是完全版呀

网友:
CES Encryption是Update6里面新加进来的。
DxSystems Designer是7.9.3里面就有的。
我的安装没问题(正版),会不会是破解的问题?

    官方下载的EE7.9.3_ESDM.ix2k.zip字节数2,118,994,652

    上传的那个Update6是Mentor官网上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知道这几个模块式做什么用的。看到CES auto觉得还是有用的模块啊

DxSystems功能(第一行注明要有License)

网友:
    的EE7.9.3_ESDM.ix2k.zip字节数2,118,994,760和9楼的不一样,而且安装的Update6不正常。速度慢的离谱,报缺少dxanalog.dll

网友:
    9楼给个链接

网友:
    试试重做一个License。

网友B:
    应该是软件安装包中的授权license不全,我发现不能安装的包前面有一个钥匙符号。不知道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软件安装包中的授权license不全,我发现不能安装的包前面有一个钥匙符号。不知道能解决吗?

    正好说反了,后面有钥匙的说明你现在的License里面有授权了。没有钥匙的,是没有授权的。

网友:
jasonwzh ,能否给个链接,谢谢。学习一下完整版。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呀~~~!
另外怎么指定licence文件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呀~~~!
另外怎么指定licence文件呀~~~?

直接在环境变量里面加

变量:MGLS_LICENSE_FILE
值:C:\Flexlm\License.txt     (License文件目录和文件)

或者:  程序-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 - Configure Licensing 在里面指定License文件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环境变量里面加

变量:MGLS_LICENSE_FILE

       谢谢~~!我装好了之后,它最后提示我好像是说我的LICENSE文件版本不够高,因此我的Dxdesigner还是不能用,请问有没有EE7.9.3破解成功的LICENSE文件呀,请发给我:hdd507@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装好了之后,它最后提示我好像是说我的LICENSE文件版本不够高,因此我的Dxdesigner还是 ...

你用网站里提供的破解程序做一遍,好像是11.4.1版本的,那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网站里提供的破解程序做一遍,好像是11.4.1版本的,那个应该没问题。

我就是用网站里提供的方法做的,就是不成功, 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12-08-02):
刚准备下载下来装,能不能用呀各位.

网友:
       关于中心库的设置  ——  我找到的教材都是低版本的,而用的7.9.3版本上的都找不到教材里说的命令,我试了几天了,头都大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导入中心库,连原理图都没法开始画。
      恳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网站里提供的破解程序做一遍,好像是11.4.1版本的,那个应该没问题。

EE7.9.3的破解在哪里?没搜出来哦。可以给个连接,或者发一份到我邮箱audiojuse_tom.com吗(_换成@)?谢谢!

网友:
怎么才能在 FTP里面下载哦

网友:
直接在环境变量里面加

变量:MGLS_LICENSE_FILE
值:C:\Flexlm\License.txt     (License文件目录和文件)

或者:  程序-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 - Configure Licensing 在里面指定License文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