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的logic family问题

楼主(2012-02-27):
1金币
我在logic元件库里面设置的是logic family为UND    那么在原理图中添加时不是应该自己填ref前缀吗,可是它自动设置成U了,也就是没有让我填前缀,为什么?求高手指教 多谢了

网友:
    你在part选择别的类就行了,或者点下面的Families,添加Family 和前缀,可以是任意的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可是添加太多了觉得不太好找,加上有时候在不同的原理图中用不同的前缀显示,这样每次都要改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