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下

楼主(2012-02-27):
spi总线能否只连一根数据线?

网友:
spi总线是靠片选信号区分设备的,有几个片选信号就能接几个设备。
, k* g8 g  @; w) W  r标准的SPI要求片选信号无效时所有信号输出高阻。有些兼容的SPI设备不满足。

网友:
楼主应该指的是能不能只接一根输出或者只接一根输入~~

网友:
没见过这种连接方法,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