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板框设置的棘手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2-02-27):
我们公司都是由机械组的同事将板的外形通过auto CAD转成dxf格式的给到我们PCB进行layout,但是这样的外框都不是闭合的框,用什么方法才能快捷的设置board outline呢?
请大家多多指点啊,谢谢啦

网友:
坐等高手问答

网友:
一点一点的画出来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714-1-1.html
去看看这个吧

楼主: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啊,请大家献良策啊

网友:
先在autocad里把板框闭合,然后再导到pcb里改属性就ok了
楼上给的答案很详细,看一遍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看来还是要用auto CAD加工一下啊

网友:
    本来想要直接的使用一个板框就是要闭合的,否则就要自己在PADS中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