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器件分裂,怎样在原有分裂的基础上增加一级分裂

楼主(2012-02-27):
orcad器件分裂,怎样在原有分裂的基础上增加一级分裂,例如:原来器件分裂为3个模块,现在想更改为4个分裂模块。求大侠指点!

网友:
在你打开olb文件后,目录树中选择器件,点击右键 split part,在表格中去设置section 修改一下数值。然后你应该明白怎么做了。

楼主:
我怎么不可以啊,在新建一个元器件是可以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