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LAYOUT中修线,如何让线不变成随意角度?

楼主(2012-02-27):
这点altium DESIGNER在修线时很好使。修线时不会变线的角度。

但在pads下修时不知是哪里设置得不对。线的角度乱变,一拉铜箔,线就变得乱七八糟的。很不好看。请问高人,如何设置呢?谢谢咯~

网友:
直接无模命令AD,  成45度
AD ,90度 ;AA是任意角度

楼主:
谢谢楼上,不过无模命令使过了。这些命令只在走线时有效果,对于修线好像没有帮助哦。。比如我用鼠标抓住一个VIA移动。那与之相连的线就变成的任意角度了。

网友:
选中想移动的线,右键之后,选择stretch,然后在移动,貌似就可以了

网友:
走线模式下右键选择angle mode里选择走线角度

网友:
如果移动via的话,与其连接的线肯定会变为任意角度的。 如果不移动via, 只是修线的话, 可以选中trace然后按shift+S  就可以移动线了, 而且线不是任意角度的。

楼主:
原来如此啊。谢谢楼上回复。释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