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m324放大倍数

楼主(2012-02-27):
芯片是324.我做实验时怎么发现输出电压Vi总在3.66v,我把RF换成5k的发现测得数据合理,我想问下怎样增大放大倍数啦。。。

网友(2012-04-18):
5V单电源的输出最高也就是3.66V,具体的你要看规格书

网友:
你要用轨到轨的运放能输出5V

网友:
    放大倍数约等于(RF+R2)/R2,按图上数值应是201倍。加大负反馈电阻RF或者减小旁路电阻R2可以增大放大倍数。
但是请注意,这并不代表你增大放大倍数后输出电压会高于3.66V。
当输入电压升高使得输出电压等于器件最高输出电压后(最高输出电压请参考相关器件手册),即使输入电压再升高,输出电压也不会再升高(再升高我就把它当升压IC用了,呵呵)!
同样的,输入电压降低使得输出电压等于器件最低输出电压后,即使输入电压继续降低,输出电压也不会再变化了!
    而在这两者之间时,输出电压一直等于输入电压的201倍。

网友(2012-05-23):
    增大电源电压

网友:
    放大倍数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