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画的板子,求指点

楼主(2012-02-27):
环境所限,一直没有画过4层及以上的板子,双面板的机会也不多,请大家评价指点一下不足的地方,谢谢!

网友:
不错,很规范啊感觉欠缺点什么

网友:
规则检查很多错误,兄弟

网友:
 间距与GND都有错误码

楼主:
回楼上,那个是单独铺的一些铜,因为懒就没有赋网络名其他一些间距错误都还在忍受范围内,谢谢查看指点
我想知道一些更合理的布局以及走线的方法和注意事项,谢谢楼上各位,谢谢!!!

网友:
不知是否是软件问题,既然提示connect连接性问题。

楼主:
回楼上,估计是做封装的时候焊盘的设置有问题,遇到过几次了,因为感觉没什么影响就没管了
谢谢!

网友:
检查意见:

楼主:
哇,谢谢版主大神的意见!谢谢!

楼主:
再次感谢jimmy 版主的指点,谢谢!学习到很多!以后多注意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那个是单独铺的一些铜,因为懒就没有赋网络名其他一些间距错误都还在忍受范围内,谢谢查看指点
我 ...

铺铜肯定要和GND网络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