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pon光眼图......在线感谢!

楼主(2012-02-27):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何种原因导致的,小弟感谢了

GPON光眼图

GPON光眼图

网友(2012-04-29):
电信号有诶有测试过?这个是不是噪声太大了,不太确定。

网友:
眼高太低,激光器的功率不够,要调一下激光器的参数。
如果你的传输信号没问题,建议先校准一下测量仪器。

网友(2016-08-01):
消光比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