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走出这样的线呀?谢谢

楼主(2012-02-27):
AD怎么走出这样的线呀?谢谢

网友:
快捷键“OP”,取消“自动删除重复连线”一项,如下图,即允许重复节点的重复连线

网友:
填充一个多边型FILL

网友A:
不建议二楼的方法
顶三楼
走完线之后直接用fill旋转45°填充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二楼的方法
顶三楼
走完线之后直接用fill旋转45°填充就ok

其实两种方法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看自己的习惯和操作的方便程度而已。
走完线后再去Fill,但填充的区域是没有网络的,需要手动添加网络,对于我走信号线而言,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
#5楼所指方法很正确,顶。高效、快速。Fill一下,再用快捷键M下的Rotate Selection...旋转即可。
Fill的时候不用Fill得很好看,随便Fill一下就好了。等旋转45度以后,再拖动到相应的地方,选中的状态下拖几下就好了(用Shift+E打开想要的捕捉格点的形式,事半功倍,端庄美丽)。

网友:
5楼的好处是:可以将做好的fill循环使用,粘贴到你任何想这么走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