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操作

楼主(2012-02-27):
请问大虾们,SIWwave5.0,更改默认单位的菜单在哪里啊,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
什么情况,不是在菜单上面么

要是没有的话,打开菜单里的“view”选择第一个“toolbars”,然后选中“coordinate entry”就出来了

楼主:
斑竹,为什么我在check validate的时候,没有报错,在扫描的时候却出现了如下的错误呢,电源层和底层重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为什么我在allegro里面修改了PCB文件,重新导入SIWAVE,然后进行差分对S参数扫描,setup进行到60%的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解矩阵解不出来了?得看你改啥了,光一张图看不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为什么我在check validate的时候,没有报错,在扫描的时候却出现了如下的错误呢,电源层和底层重叠了

你仔细查了么,在底层上什么地方电源和地网络是不是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查了么,在底层上什么地方电源和地网络是不是连起来了?

重新弄了一下,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把PCB文件里面的动态铜都变成了静态铜了,造成短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查了么,在底层上什么地方电源和地网络是不是连起来了?

斑竹,问个问题,在计算差分对的S差数时,在5.0版本中没有发现像老版本那样有creat differential port 命令,是不是意味着,我在扫描这条差分对是,端口已经默认为差分端口了呢?在那位台湾前辈的教程里,在两处(lesson3和lesson9)涉及差分对扫描的处理上,他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这事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问个问题,在计算差分对的S差数时,在5.0版本中没有发现像老版本那样有creat differential port 命 ...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怎么用过SIWAVE看差分S参数,我一般直接把S参数导出来用designer或者ADS重新扫描后再看,另外差分S参数只是由单端S参数计算得来的,可以相互转换,即有单端S参数可得差分S参数

混合模S参数转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自己都没怎么用过SIWAVE看差分S参数,我一般直接把S参数导出来用designer或者ADS重新扫描后再看 ...

哦,

网友:
大侠们有SIwave实际例子介绍的教程们 小弟刚入门 一头雾水啊 哪里有比较好的培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