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Altium Designer出BOM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大家好,我有一个关于BOM的问题。在我的板子上有一些暂时不焊的电阻,是为了以后的兼容性设计预留的。数量还不少,我想问一下在altium Designer中是否有方法可以自动从BOM中将这些电阻去掉?我现在的方法十分老土,手工的一个个地将他们从BOM是删掉,又累又容易错。所以如果坛子里的高手如果有好的方法,请一定要分享一下呀,谢谢!

网友:
兩種方式提供給你參考
1.將無須出BOM的零件屬性Type從原本的Standard置換成Standard(No BOM),再輸出的時候自動會篩選掉這些零件.
2.利用Project Variants設置一個新的Vraiants結構,並定設置這些零件的Fitted為不勾選的狀態
後續利用Output Job來輸出,就可以依照你所選中的variants來做篩選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又学习了新的方法,

网友:
对这方面的知识我只懂那么一点的,物理课上了解  但也只是基础了  所以帮不了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