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J45连接问题

楼主(2012-02-28):
       网络变压器经过一个HT5.08的连接器接到外面。将网线用到的四根线接到连接器上一端接设备,显示能连接上却不能发送数据。可是我另外从连接器引脚处引出四根线接到一个不带变压器的RJ45上。然后再将网线通过RJ45连接设备,却能正常工作。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为什么使用HT5.08的连接器却不能工作?

网友:
估计是信号问题。那四根线是两对差分信号,如果你自己用飞线连容易产生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