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导出的DXF文件,怎么打开后变成这样

楼主(2012-02-28):
(图片)

网友A:
在导的时候,那些选项你没有选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导的时候,那些选项你没有选择好。

为什么线变成一段一段的,而不是实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线变成一段一段的,而不是实心的

我对autocad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好像记得autocad里面的线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无模输入:OO  试下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期待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期待结果啊!

先输出GERBER文件,导入CAM350再输出DXF就行了

网友C:
哈哈,让偶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哈

autocad无模板新建一页,然后将layout输出的dxf打开,全选并copy到新的页面中。
嘿嘿,你看,是不是那些框线全部变成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偶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哈

呵呵 这方法真好,今天总算解决了!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偶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偶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哈

可是我的铜箔还是空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偶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哈

学习了

网友:
导的时候,出现的对话框上面有两个选项,一个导出来的线就是一段一段,有一个不会,好像是右边的那个会是一段一段的,

网友:
8楼的方法确实有效。谢谢!

网友:
8楼的方法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偶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哈

拷貝過去然後變實體,但是不是全部的 鬱悶

网友:
解決了 謝謝8樓的好方法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
八楼的方法也不错....

网友(2012-06-22):
引用 网友C:
哈哈,让偶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
悄悄的,不要告诉别人哈

这个方法真好,简单实用。

BTW,请教一下:导出的DXF 文件图层太多无用的怎么设置才能消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的铜箔还是空心的!

是呀,大面积铺铜还是空的,有没有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