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导出DXF应包含哪些层?

楼主(2012-02-28):
PCB设计好之后需要与结构工程师进行核对。我导出而来丝印和焊盘层。
但是结构工程师说给出的东西太多,他不好好对。他只需要关键器件的
定位和板框元素。想想也是,如果在大板上进行核对结构的话,给
出一堆没有用的信息确实是很麻烦。想问问大家导出给结构的DXF都
包含哪些层信息?我觉得导出焊盘和丝印是最简洁的了。如果只需要
定位信息的话恐怕应该在元件封装制作的时候做了。

网友A:
关键器件的丝印和焊盘就可以了。其他的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器件的丝印和焊盘就可以了。其他的删掉。

删掉?怎么删掉呢?是导出DXF后删掉吗?还是的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删掉再导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掉?怎么删掉呢?是导出DXF后删掉吗?还是的新建一个文件,然后删掉再导出来

对呀.器件位置放在丝印层,边框放在outline

网友:
选择性到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A:
先删除再导也可以,先导再删除也可以。个人习惯用后者

网友B:
不用删除的,把你想要导出为DXF的内容设置为显示,其它不要的关掉就可以了。这个功能觉得作得很人性化,如你出ARTWORK一样,所见即所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删除的,把你想要导出为DXF的内容设置为显示,其它不要的关掉就可以了。这个功能觉得作得很人性化,如你 ...

问题在于,一个层里面也包含太多的东西了。比如说我要导出顶层关键器件的焊盘和丝印,但是如果我将顶层焊盘层和丝印层打开,那么顶层所有的焊盘和丝印都会被导出到DXF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删除再导也可以,先导再删除也可以。个人习惯用后者

导出之后怎么删除?重新导入到allegro中,然后删除?再导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出之后怎么删除?重新导入到allegro中,然后删除?再导出?

用CAD打开,在CAD里删除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方法不对,浪费时间了.要改进一下.

怎么会不对呢

网友:
我是说把所有器件的丝印和焊盘导成dxf,然后在用cad打开dxf,在cad里删除。你的brd文件不用动

网友D:
机构工程师只要看零件的位置,所以只要看零件的外框和零件的PIN打开,然后export DXF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删什么的东西啊。 你只开他要看的信息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构工程师只要看零件的位置,所以只要看零件的外框和零件的PIN打开,然后export DXF就可以了啊。
不需要 ...

问题在于,怎么能够只打开需要的零件的外框和pin。如果我以层打开,那所有的这层的零件都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怎么能够只打开需要的零件的外框和pin。如果我以层打开,那所有的这层的零件都打开了。

按你描述 你以层打开,这层所有的零件都打开了,难道不就是要这样吗?没懂LZ的意思。

1,你可以做个script;
2,在color visibility里面all off之后,只开自己想要的层面啊。
3,做个skill,可以直接export你要的DXF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