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焊盘基础介绍

楼主(2012-02-28):
allegro焊盘基础介绍

Allegro 焊盘基础介绍.pdf

网友:
讲得比较细,不错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文件有一个地方不明白
    对于通孔焊盘,当钻孔为为50以下时,焊盘尺寸=钻孔尺寸+16,当钻孔为为50以上时,焊盘尺寸=钻孔尺寸+30。
可是对于Flash焊盘的所有的内径=钻孔+16,外径=钻孔+30,这样的话和焊盘不冲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有一个地方不明白
对于通孔焊盘,当钻孔为为50以下时,焊盘尺寸=钻孔尺寸+16,当钻孔为为50以上时 ...

    没看pdf附件,先说下我平时的做法:

对于通孔类的焊盘,首先要满足的是内层上的anti-pad的直径要大于外层regular-pad的直径,不能让两者出现重叠的部分.

确定了外层regular pad尺寸的前提下,

    阻焊层的开窗直径比焊盘直径大(0~.3mm)即可.

    内层的regular pad的直径比外层的小(0~.5mm),等于内层热风焊盘的内径ID.

    内层的antipad的直径比内层的regular pad大(.25mm~.5mm),等于内层的热风焊盘的外径OD.

网友:
    确定了外层regular pad尺寸的前提下,
    阻焊层的开窗直径比焊盘直径大(0~.3mm)即可.
    这句明白

    内层的regular pad的直径比外层的小(0~.5mm),等于内层热风焊盘的内径ID.
    为什么内层的regular pad的直径要比外层的小,有什么说法吗?等于内层热风焊盘的内径ID,这个ID是不是挺大了啊?
    内层的antipad的直径比内层的regular pad大(.25mm~.5mm),等于内层的热风焊盘的外径OD.
这个可以理解
    看到有的是内外层的regular pad一样大,内外层热风焊盘的外径OD和内外层antipad一样大,约大于regular pad,一人一个说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