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无网络过孔一移动就被锁住.是不是正常现像.

楼主(2012-02-28):
我把无网络过孔的stitching选项去除后,只要一移动其中一个孔,这个孔就会自动锁住.其它被取消stitching的孔也会被锁.请问高手们这是正常现像吗?

楼主:
在顺便问一下,孔的plane Thermal有什么作用??? 取消了会怎样?

楼主:
{:soso__16984349925490629196_1:}

楼主:
有没有人呀???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ADS, 好象PADS2005 版本的,用ADD VIA 方式加的VIA ,都是默认锁定的。
    孔的plane Thermal有什么作用?
    a:  与内层(定义为cam/split/mixed) 相连,不打勾时,内层灌铜时,VIA 不会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