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打开后出现Error

楼主(2012-02-28):
各位好
请教个问题
HFSS13安装完成后Crack OK,
软件可以正常打开,但是经常出现以下error,有没有人见过这种问题哦?

网友:
我经常就这样,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的,一般同时打开两个工程时就会出现,也不知道啥原因,很是恼火

网友:
这个是因为没有正常关闭工程文件引起的,有时候会提示修复,还可以把工程文件下面的lock文件删掉。
最好一次别打开几个工程文件,这样的话保存的时候可能没有保存好

网友:
经常遇到,重开几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