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使用pads等间距排列器件所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2-28):
大家好,
现在用pads制板时遇到如下问题:
这个板子是有30个LED,按照间距6.35mm排列成一行,编号分别为E55~E84,通过阵列array排列后,实现了间距6.35mm排列成一行,但是灯的编号是乱的,我又使用auto renumber按照E55~E84顺序重新编了号,但是现在问题又出来,灯的网络并没有按照相应序号进行自动调整,比如正常是E84的第一脚网络为E84-A,但是经过重新编号后,E84被编排成E65,但是网络还是保持着E84的网络,位置确是E65所在的位置,重新导入网络也没有作用,请各位帮忙解答呀,万分感谢
大家可以看一下附件的图。

楼主:
期盼大家的指点啊,,

网友A:
auto renumber这个是重新排列器件位号的,是不会改变网络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 renumber这个是重新排列器件位号的,是不会改变网络名的哦

它是不改变网络名,但是问题在于它重新排了器件的位号,就比如说在没auto renumber之前E84有它的网络,但是经过auto renumber后,E84可能被编成了E65了,但是网络还保持着原来E84的网络,就是这个问题,苦恼万分,望指教。

网友A:
如果你编号后,必须改变网络名以保持一致的话,你可以在eco下rename net的,总之网络名是不会因为改编号而改变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编号后,必须改变网络名以保持一致的话,你可以在eco下rename net的,总之网络名是不会因为改编号而改 ...

好的,我明天就试试,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
选中所有的LED后,右键,如下图操作:(操作前将显示和设计格点设置为6。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所有的LED后,右键,如下图操作:(操作前将显示和设计格点设置为6。35mm)

我们这边是有111个LED按照6.35mm间距排列成一行,这种方法肯定是不适用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