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板的走线

楼主(2012-02-28):
在双面板中插件元器件的走线是在顶层好还是在底层好呢?为什么?

网友A(2012-04-05):
元器件固定布在一层,走线也尽量在一层走,保持有一层地平面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固定布在一层,走线也尽量在一层走,保持有一层地平面完整性。

谢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