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的四、六层板板层如何分布最好?

楼主(2012-02-28):
高速信号的四、六层板板层如何分布最好?

网友:
4,6层板层分布。这个好像是固定的吧 4层板 top gnd power bottom  6层板 top gnd signal power gnd bottom。

楼主:
不是固定的,是按照需要的,比如说从抗干扰角度、信号完整性等等!!!

网友:
视电路,IC,EMC等各方面的要求而定的

网友:
不是固定的,感觉地层应离主元件层近点,这样搞干扰效果会好点

网友:
没有最好。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

比如背板的话,就应该选择GND,ART02,ART03,POWER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