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打个半径12mm的圆孔,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2-02-28):
大虾们《pcb上打个半径12mm的圆孔,应该怎么做?是添加焊盘,然后改钻孔半径吗?

网友A:
半径12mm,这么大的孔?那直径岂不是24mm了。。这么大用孔做不了吧,这个建议你用挖铜皮的方法来坐。

网友:
直接用线画 ALL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径12mm,这么大的孔?那直径岂不是24mm了。。这么大用孔做不了吧,这个建议你用挖铜皮的方法来坐。

请问怎么挖铜皮?我是要孔的啊

网友:
添个钻孔PAD无link也行

网友:
如果要做非金属化的孔,可以考虑用board cut out,直接从板上切一个圆形出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挖铜皮?我是要孔的啊

你确定是这么大的孔。 那个在drafting toolbar 那里 copper cut out,就是copper旁边那个 选中那个了 然后右键选中circle或者直接输入无模命令HC,然后就可以挖圆形的铜皮了。记得要每一层都画一个 这样 出来的效果就是一个圆孔了。

楼主:
谢谢给位兄弟,这2种方法都可以,board cut out这个直接画个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