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面板的跳线怎么设置

楼主(2012-02-28):
我画单面板,在用pads9.3画的时候添加跳线,总是提示不能添加,不知是怎么回事,,求高人祥线指点设置。我的设置规则里面设两层能走线时,就可以,只一层能走线就不可以,不知为何

网友:
电流小且距离短可以用0电阻代替啊

网友:
我是把跳线当成一个零件来建好,再增加进来的。

网友:
楼上一语惊人…

楼主:
没做过单面板还真不知道怎么设呢,不过谢谢了

网友(2012-03-29):
长度有要求(最长800mil、最短200mil),线长按50mil递增
尺寸不一定准确,好久没画板了,需要跟打端线厂家联系确定!
当然,最好只有几种尺寸,尺寸越多,加工费越高!

网友:
不同长度做成零件,按需添加!尽量规格少,数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