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n pairs和net得到的长度不一致

楼主(2012-02-28):
请问各位遇到过没有,在pads中对同一个网络用select net和select pin pairs选中后,在属性中查看长度得到的值不一样。用前者得到的长度要长一些,大约长二、三十个mil。

网友:
测量的那个网络不是单点到单点的直连,是不是还有别的管脚在同一个网络?

楼主:
刚才查到问题了,有一个小线头。呵呵

网友:
我看了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