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的原理图和PCB怎么经常变成只读啊

楼主(2012-02-28):
AD9的原理图和PCB怎么经常变成只读啊?我用的是AD9 summer 版,保存原理图和PCB时 经常说文件变成只读了,让另存。好麻烦!求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原因

应该不是吧,我的这个选项没有选中啊!平常保存都是很正常的,只是有时候保存的时候忽然来条文件变成只读了,让另存一下,电脑重启后,变成只读的那个文件就自动删除了!会不会是软件本身的BUG,哎

网友:
遇到过,只能重启软件

网友:
应该是保存时不小心选中一个叫Realease(释放),但我现在没发现这个在那里了

网友:
Realease??能详细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