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一次性删除多个net

楼主(2012-02-28):
各位达人,修改一个以前的pcb板子的时候有几个元件的某些管脚一段布线需要从新来,如何一次性删除多个元件某些管脚其中一段NET,具体如下图: 如何 只把图中红色部分的多个不同net中的其中一段删除(注意:是多个不同net 且是不同net中的一段)

网友:
如果我沒有了解錯的話,你應該需要的是Edit/Slice Tracks指令

网友:
楼上的那种方法只能删除一块,不能删除多个网络吧?可以用下快捷键ED   点选删除

网友:
不懂,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回 楼上2位  2位的方法我试过了  都可以 个人觉得要同时删除多个不同net其中的一段 先2楼的吧net给剪断 然后E S I(select inside area)选择需要删除的一段 del可以快速的 删除在同一个区域的无用net 3楼的方法适合与 删除不在一个区域的无用net 非常感谢2位的帮忙  我新手小菜

网友:
删除时在Design Object Find Filter 里面只勾Cline Segs   右键Temp Group 选择要删除的线段。

网友:
1.未删除之前.

2.选择需要删除的多条线.

3.一次性删完.

楼主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操作方法呢?

网友:
可以尝试用PCB过滤器选中要删除的几个net,然后直接删除Del就行了
在PCB Filter里输入大概是Innet("a") or Innet("b")or...

使用快捷键 S->Inside Area框住要删除的线,你可以直接先显示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