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C模块差分时钟输出不了?

楼主(2012-02-28):
各位大侠:

               小弟最近调试一块adc芯片  AT84AD001B  由锁相环输入差分时钟,相噪很好。但是ADC后面输出给FPGA的差分时钟就是没有,电源和地没有问题,芯片配置也看过了,以前用过没问题,调了好几天一点头绪没有,诸位能给个意见吗?不胜感激!或者给个ADC调试方法也行!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 把ADC芯片重新焊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 把ADC芯片重新焊一下就好了

谢谢您,已经试过了,但还是一样,这个基带板已经焊过好多块了,用着都没问题,就是这个项目遇到这个问题。你调试ADC的步骤是什么?这个ADC是ATMEGA128控制的。谢谢!

网友:
我一般用ADI公司的AD芯片,没有什么控制的,只要给采样时钟就可以采样了。

网友:
找ADI的技术支持问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