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如何生成这样的图,谢谢!

楼主(2012-02-28):
pads9.3如何生成这样的图,谢谢!

楼主:
急要,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元件属性含value就可以的

网友:
    出光绘时就能生成 这样的asm文件

网友A:
    这个是导出DXF,在AUTOCAD看到的效果。
其实你在导出DXF,在CAD打开后可以在复制到一个新建的文件,
    就会看到原来元件的实际样子了。

网友:
    楼上的太麻烦了。。。直接在pads中就可以看到了
    输入@camdocs  然后 点file->cam   在cam中选择silktop  和silkbottom   然后设置一定的参数  点击预览就是行了 也可以打印pdf文件

楼主:
    很多人都说装PDF打印机,我已经装了,但还是打不出这样的图啊,大家都说得很简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人都说装PDF打印机,我已经装了,但还是打不出这样的图啊,大家都说得很简略

    出CAM时把打勾的选上

然后再打印就OK了

网友B:
    其实买本书,基础的东西都是有的,要反复操作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买本书,基础的东西都是有的,要反复操作练习。

有哪些比较适合初学者的书推荐没?先谢啦

网友:
    有这种书么?

网友:
    当然有了。这种就是出cam文件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段教程。怎么显示楼主所说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导出DXF,在AUTOCAD看到的效果。
其实你在导出DXF,在CAD打开后可以在复制到一个新建的文件,
就会 ...

六楼的,正解。

网友(2012-04-13):
    无模模式下 输入O 然后回车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