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第一次画的板子,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2012-02-28):
小弟第一次画的板子,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
你第一次画的板子会有这种效果

网友:
不是第一次画的板吧,你以前应该是做手机layout的吧。

楼主:
是第一次画的,以前是做手机硬件的,后跟一个做手机LAYOUT的朋友学过,在他的指导下画的。

网友:
    是啊,看你画的很好的,感觉不是第一次

网友:
    肯定不是第一次画板子

楼主:
    ,大家指出下小弟画的板子的不足之处吧

网友:
    你以前是做手机硬件的?不是吧。问题很多,而且都是硬件工程师应该知道的。
1,所有音频线都没保护好
    2,CLK也没保护好
3,所有的阻抗线没保护好,且地不够,阻抗很难做出来
4,VIA孔那么小,做出来板子成本会很高。
    5,VBAT在同一层绕了一圈,成一个回路了
    6,RAMP很重要,不能有交叉
    7,射频PA部分地孔太少
8,馈点为什么不所有层都挖呢
    9,BB的地没出来,上电会烫挂掉的
10,BB的电源细了点吧
11,音频PA的VBAT最好从电池单独过来(VBAT最好都走星型)
    12,表层走线多了点吧,特别是音频线
。。。。。。。。。

    还需要多练。如果是第一次画,算不错了,加油!

楼主:
    ,多谢alexsun80指出我的不足之处,我会继续修改

网友:
    粗看很不错.
不过没有完整的地.

网友:
    第一次画的……?

网友:
    我也想画手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