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四层板走线问题

楼主(2012-02-28):
pads中一个管脚在一层,另一个管脚在四层 而走线在三层 请问怎么打过孔  正常画法应该是 一层的管脚伸出一段打个过孔然后通三层 三层把线走到另一个管脚附近然后打个过孔直接连接到四层的管脚了,求这个过程怎么实现啊~~~~~~急~~~~

网友A:
打通孔,在对应的连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通孔,在对应的连线就好了

我以前会用99SE,PADS不是不允许后连线吗,打了通孔后只有一层和2层的线L 3 也没用,就是不显示三层的线,就是连不上啊~

网友:
通孔是贯穿空,所有层都有的,你只要在相应的层把线和孔相连了电气上就连接起来了。当然如果你不想打通孔可以打盲孔或者埋孔,但是加工的费用大大增加的。

网友:
    如果你的是通孔板,直接打孔后换层,即打孔后输入无模命令L3

网友:
    输入“L3”,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