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PCB中如何锁定已经走好的线?

楼主(2012-02-29):
    AD的PCB中如何锁定已经走好的线?

网友:
    很简单啊

网友:
    ctrl+H  选择物理连接   按F11   吧lock   勾选   ok

网友A: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 _2_.pdf (407.61 KB, 下载次数: 65) 选中线条,点击右键,查找相似对象,确定,lock,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线条,点击右键,查找相似对象,确定,lock,就OK了

10分啊,太感谢了

网友:
    不知道的  不大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