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设置T走线

楼主(2012-02-29):
  碰到DDR地址走线很晕,T点走线到2片DDR的长度不晓得怎么设置好,每次都测量好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在PADS里面有点难

楼主:
是呀 所以感觉碰到DDR地址线和其他控制线的时候 长度不怎么好控制,我都测量大概的!

网友:
    是否可以在T点处设置一个测试点,然后在router里面看pin pairs的长度

网友:
    4楼是个好方法。

网友:
    可以试试:设置格点,将原点设置在同一网络两pin的中间,在原点列(纵坐标为0)打孔,这一列的网络左右两侧基本等长了,然后左或右移20mil,打一列孔,与原点列的孔横排排齐,另外一半类似。
    * r2 h9 t3 e( m9 r           在router中导出左右两端的长度到excel中,对左右两端的长度做减法运算,就知道相差多少了。, g& ^9 j9 C( Q' b& _

网友(2012-04-06):
    学习了,放测试点

网友:
    6楼的是GOOD ID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