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_bound究竟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2-29):
最近发现贴片器件的place_bound被删掉后,贴片机在贴片时发生了错误,一直搞不懂place_bound和贴片有什么关联,有人知道吗?
是否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产生贴片坐标文件,避免这种关联呢?

网友:
    place-bound是设置高度的

楼主:
    如果你以body center方式来导贴片器件坐标的话,你会发现place_bound在与不在,会影响坐标的值,大家可以试试,讨论一下这个是不是allegro软件不人性化的地方。

    设置高度只是它的作用之一,你回答的太简单,建议好好试试。

网友:
    确实,place_boundary要放置正确。一定要放正中心,导Gerber的时候才会准确。

网友:
    place_bound层为元件区域范围,若2个元件的place_bound重叠,则会DRC

网友:
    楼上对的

网友:
    正因为软件会自动计算place bound的中心点,所以我们才不用刻意的把原点设置到中心,算是个好处!

网友:
    allegro 16.3,可用Place_bound 出3D图,当然这需要把高度做到Place_bound里
另外的作用,就是卡件时报DR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