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6版本菜单栏下面好多的页面如何一次性关闭

楼主(2012-02-29):
如题,每次打开一张原理图页面后,菜单栏下面就会有个,每次必须一个一个的关闭,有没有什么方法,一次性关闭。

楼主:
那这么说修改一页后,然后再关闭,是2步操作。而15版本修改后,无需再保存,这一点要比16版本好的多啦

网友:
我的習慣修改一頁後就儲存關閉一頁,所以打開 OPJ 或是 DSN 就永遠只有主路徑那一頁,不會彈出其他許多頁。

楼主:
不会吧,我每次打开一个项目时,那上面都显示六七十页,一个一个的关闭,不太现实啊

网友:
據我知道的,沒有其他好方法,只有踏實的一個一個關閉。

楼主:
看来没有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