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好元件封装后连线无法连接到pin脚

楼主(2012-02-29):
我是AD新手,最近在画一个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建了一个 原理图元件库,把这个元件直接复制到原理图中用,结果发现电气线wire无法连接到芯片的pin脚,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我用的是AD9.盼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做封装是原件脚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封装是原件脚放反了

不是的,封装的时候pin脚貌似可以随意旋转,不存在脚反的问题,后来我直接把原来自己画的封装添加到元件library后调用出来就好了,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在建元件封装时把芯片的脚弄反了,有电气连接的朝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封装的时候pin脚貌似可以随意旋转,不存在脚反的问题,后来我直接把原来自己画的封装添加到元件l ...

如图,有十字的方向朝外。

网友:
很少出现你这样的问题,你说得也不清楚,你说:"把这个元件直接复制到原理图中用",,应该PLACE原件才行呀,从库到原理图不能复制的!

网友:
不可以直接复制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