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有无类似AllegrO中的env文件

楼主(2012-02-29):
请问pads9.1以上的版本有没有类似allegro中的env文件?以免每次安装后要到customiZe去设置,想直接用编辑好的常用档去替换.之前p0wer pcb4.0版本的就可以,现在高版本的我反而没找到了.

网友:
    pads 9.2 版本以上的,安装完之后有个命令“  pads user settings migration"  可以实现相关设置的保存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