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差分连接器SI仿真

楼主(2012-02-29):
请问谁有做过高速差分连接器SI仿真?有教程吗?

谢谢!

网友:
用HFSS建立3D模型提取连接器S参数,不过这个单就建模也很难,大的公司会提供连接器模型。

楼主:
本人就是做连接器,建模可通过其它软件。分析没做过。最好有实例
供学习。谢谢

网友A:
HFSS,Q3D支持proe的文件直接导入三维模型,进行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FSS,Q3D支持proe的文件直接导入三维模型,进行仿真

这位朋友,PROE的文件是厂商提供的吗,我最近也是苦恼于连接器的建模啊,能详细说一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就是做连接器,建模可通过其它软件。分析没做过。最好有实例
供学习。谢谢

这位朋友,能说说你是怎么建模的吗?用的HFSSorQ3D,连接器的模型好复杂哦

网友:
不建议自己为连接器建模,就算你建出来也很难用于SI仿真,仿真3D模型还要根据测试情况做些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FSS,Q3D支持proe的文件直接导入三维模型,进行仿真

 请问能给个你做连接器分析的范例吗?HFSS建模好复杂,一点都不人性化,跟ANSYS一样。能过其它3D软件如PROE导进去好些吧。必要时可能还要根据条件进行按HFSS样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