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2-29):
如附件中的R5,R14,R3为什么不能接线出来,是哪设置不对,求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都可以啊。可能是你软件没设置好吧。

网友:
IC7的第4pin 的线,走到那几个电阻上了。在DRC打开的情况下,那几个电阻就接不出线。
你把那个线删掉就可以了。或者把DRC关掉,后面再解DRC.

楼主:
我的意思是R14和R3的1脚在DRC打开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连接不上线,提示换层,关闭DRC是可以连线的这我知道,在router下可以看到这个区域还有其它东西,是一长条形的东西,可能40mm*20mm的区域都有,但我就是不知这是些什么,怎么删除它,好郁闷,现在只能在CAD下将板框可见的东西复制后另存出来后再导入到PADS中,重新导入ASC,好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