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编译警告问题 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2-02-29):
是一个开发板控制数码管显示的很小的程序
开发板里边带的教程程序
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一编译就出现这个警告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file not found:' exp07_demo.sdc'. a synopsys design constraints file is
required by the 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to get proper timing constraints. without it , the compiler will not
properly optimize the design.

各位大神求指导啊.......

网友:
这应该是由于你的时序分析软件选用了timequest,因此需要sdc约束文件,可以在setting里面将时序分析工具改为quartus默认分析器,或者你再学习一下timequest的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