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画自定义焊盘,为什么在画封装时找不到它

楼主(2012-02-29):
allegro画自定义焊盘,为什么在画封装时加载不到它?

网友:
你把存放路径添加进去了吗?在setup->user preference->paths->library里,把你存放自定义焊盘的路径添加到padpath和pampath里

楼主:
先谢了!现在是这样的,画焊盘时可以找到自定义的图形文件,但是保存时我在设定的根目录下看不到.pad文件。郁闷!如果不是画自定义的焊盘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pad_designer默认的路径是在allegro的安装文件夹下的,建焊盘时保存要选另存为指定到你需要的路径,直接保存的话都跟allegro.exe文件泡一起去了。

楼主:
我是另存在桌面新建文件夹下的,但保存后里面没有sop20.pad文件

网友:
呵呵  建议C盘搜索  !

网友:
路径问题吧·

楼主:
急啊··这个是不是跟文件的命名和路径的选择都有关系呢?但郁闷的是为什么我建其它的焊盘就可以找到,就建自定义的不行!

网友:
最好不能有中文路径啊,应该就是不能有中文路径

楼主:
我试过了,有中文路径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急啊··这个是不是跟文件的命名和路径的选择都有关系呢?但郁闷的是为什么我建其它的焊盘就可以找到,就建 ...

啥叫建其它的焊盘可以找到,建自定义的焊盘找不到?
这个其它的焊盘和自定义的焊盘分别指什么?
是你建的不都是自定义吗?

网友:
另外,这种软件最好不要有中文路径,尤其不要把路径设到桌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建其它的焊盘可以找到,建自定义的焊盘找不到?
这个其它的焊盘和自定义的焊盘分别指什么?
是你建 ...

自定义就是指不规则的焊盘,而其他是指规则的啊,建不规则的焊盘不是要先建一个图形文件,然后再根据这个图形文件创建焊盘的吗?我是新手,或许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定义就是指不规则的焊盘,而其他是指规则的啊,建不规则的焊盘不是要先建一个图形文件,然后再根据这个 ...

你画的shape原点不在shape上,建pad时保存应该会有错误提示的

换句话说你这个pad根本就没建成功,所以才找不到

估计应该是这个问题,你重新画个shape,把原点放到shape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shape原点不在shape上,建pad时保存应该会有错误提示的

换句话说你这个pad根本就没建成功,所 ...

     怎么那四个选项不能同时设置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那四个选项不能同时设置的啊?

下面的width和height是设置设计界面的总大小的

上面的X Y是标识原点偏移量的,不能在里面直接设置

要设置的话要在width下面的move origin里面设置,设置好了软件会自动计算上面X Y的偏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width和height是设置设计界面的总大小的

上面的X Y是标识原点偏移量的,不能在里面直接设置

太感谢了,终于可以了!果然是那个问题。

网友(2012-09-06):
为什么我设置了padpath 和psmpath,还是找不到我做的焊盘呢?做了个最普通的顶层焊盘,菜鸟发问,请老鸟指点,谢过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