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仿真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2-02-29):
两种方法进行仿真得出的眼图不一样:第一种,在siwave里面进行差分线的扫描,得出snp文件,再倒入designer里面,搭建电路:第二种,直接在SIWAVE里面用其SIwizard功能,仿真结束和第一种仿真比较,得到的眼图不一样(尤其是电压),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先把两种方法的通道包括匹配电阻之类的对比下在看,这种问题一般和匹配电路有关系,还有信号源,差分信号你咋看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两种方法的通道包括匹配电阻之类的对比下在看,这种问题一般和匹配电路有关系,还有信号源,差分信号你 ...

又重新比对了一下,还是不一样,在自己搭建的电路中,RLC的数值完全和SIwizard的一样,图4,5是自己搭建的电路和眼图,图6,7是SIwizard生成的电路和眼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重新比对了一下,还是不一样,在自己搭建的电路中,RLC的数值完全和SIwizard的一样,图4,5是自己搭建的 ...

幅值不是一样了吗,眼睛不对那是你一些细节没处理好,看看源有什么问题,再看看IBIS模型调用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幅值不是一样了吗,眼睛不对那是你一些细节没处理好,看看源有什么问题,再看看IBIS模型调用有啥问题

终于处理好了,谢谢斑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处理好了,谢谢斑竹!

最好把怎么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介绍下,这样坛子里其他朋友也可以借鉴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怎么处理的,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介绍下,这样坛子里其他朋友也可以借鉴你的经验

嗯,很乐意和大家分享经验,主要就是你所说的细节问题,首先确保整个通道一致,包括IBIS模型,RLC电路,其次就是源的问题,我之前把就是因为两个没用弄一致,自己搭的的时候用的是PRBS源,而SIwizard用的PRBSD,导致结果不一样。在此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斑竹:1.当我用PRBS源的时候,必须把TRF设得很小,到了f秒级才能看到眼图(貌似现实中要达到这个上升时间很难哦),而PRBSD则不需要设这么小,这是为什么?2.模型的pullup,但我把模型的powe设为on,不给加电压时,就出现了压降的问题,而设为off后,加上电压,则没有了压降,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很乐意和大家分享经验,主要就是你所说的细节问题,首先确保整个通道一致,包括IBIS模型,RLC电路,其 ...

OK,你这两个问题问的很好,蛮有代表性的

1.源的上升时间问题:我是没有用过PRBSD的源不太了解。但是不管哪个源必须要上升时间设的小才能保证不影响实际的IBIS输出信号的上升沿,这个问题你先自己思考下,究竟是源还是IBIS模型决定了实际的上升时间。

2.关于power的问题,建议你自己先去翻下designer的帮助文档找到相关内容看看,再想想这个on和off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先按我上面说的去找问题答案,锻炼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实在想不出来的话咱们再一起讨论,其实这个都是些细节的问题,想通了,也就那么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你这两个问题问的很好,蛮有代表性的

1.源的上升时间问题:我是没有用过PRBSD的源不太了解。但是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你这两个问题问的很好,蛮有代表性的

1.源的上升时间问题:我是没有用过PRBSD的源不太了解。但是 ...

power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我把资料出处贴出来,给今后可能遇到这种疑问的朋友参考一下;源上升时间的问题,我和同学用ADS进行了验证,觉得实际的上升时间应该是由IBIS模型决定的,至于为什么在ansoft里面要设这么小,会不会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power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我把资料出处贴出来,给今后可能遇到这种疑问的朋友参考一下;源上升时间的问题 ...

看来还没毕业啊

你已经明白了上升时候是由IBIS模型本身决定,那么为什么源上升时间需要设小这个问题就应该想通了。你可以试下将源的上升时间设超过IBIS模型的上升时间看看结果,然后在和源上升时间设小了对比下。

(当然designer里的不同源的结果有的是让人摸不着头脑,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051-1-1.html,这个是上次你和我讨论的帖子,里面其实涉及到了这个情况,你可以再回头看下,在里面我提到过这个PRBS源的上升时间问题,也许确实和软件本身有关,不过这个不影响你理解为什么源的上升时间需要往小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没毕业啊

你已经明白了上升时候是由IBIS模型本身决定,那么为什么源上升时间需 ...

呵呵,小菜鸟再次谢谢斑竹,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小菜鸟再次谢谢斑竹,我再琢磨琢磨!

你现在在学校能学了这么多内容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貌似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专业国内很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在学校能学了这么多内容已经很不错了,不过貌似这个方向的研究生专业国内很少啊

惭愧啊,欠缺的东西太多,就像你说的,内力不够 ;没办法,导师交代下来的任务,硬着头皮弄,学着很恼火,斑竹前辈,能给点学习建议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惭愧啊,欠缺的东西太多,就像你说的,内力不够 ;没办法,导师交代下来的任务,硬着头皮弄 ...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SI涉及的东西是如此之广,电磁理论,仿真建模,PCB工艺,电路分析,数值分析,IC package等等,每项都要去了解去熟悉,要是自己没有对SI的有极大的热情话,很有可能会觉得厌烦疲倦。要是你毕业后还想做这一行的话,兴趣和热情是必须的,当然少不了坚持,建议嘛,还是那句话,这个东西想学好了没有什么捷径,需要继续修炼内功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上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SI涉及的东西是如此之广,电磁理论,仿真建模,PCB工艺,电路分析,数值分析,IC p ...

呵呵,斑竹说的是,目前在成都上学,斑竹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斑竹说的是,目前在成都上学,斑竹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大家都对我这个感兴趣啊,哈哈,可别看见我前面说的话以为我什么都会,其实也没多久,我没那么老吧 ,主要自己有对SI一腔热情,没有把它单一的看成是谋生的饭碗而已,这样你会发现工作有意思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对我这个感兴趣啊,哈哈,可别看见我前面说的话以为我什么都会,其实也没多久,我没那么老吧{:so ...

哈哈,内力深厚的武林高手,莫非是“练武奇才”,而且境界之高,让我等菜鸟,望尘莫及,膜拜{:soso__16737568882237233485_2:}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内力深厚的武林高手,莫非是“练武奇才”,而且境界之高,让我等菜鸟,望尘莫及,膜拜 ...

囧,哪里奇才,废材一个,继续修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