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颜色可否将自己习惯的设置存成常用档,在新开图时选择就可.而不用去每次设置

楼主(2012-02-29):
如题.谢谢大侠们!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File-->Export-->Parameters,勾选Color Layer,就可以输出当前层面颜色设定,要用的时候在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个想法~~~新建一个没有元件的pcb 。把常用的设置,设置好。保存备份!
    以后都在这个文件基础上画pc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想法~~~新建一个没有元件的pcb 。把常用的设置,设置好。保存备份!
    以后都在这个文件基础上画pcb啊 ...

    这是一个好方法,那你不妨先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Parameters,勾选Color Layer,就可以输出当前层面颜色设定,要用的时候在导入就可以了

任何一个版本的都能行吗,还是有版本限定啊!我的是15.2的。谢谢!

网友:
    FILE ---script---下面去弄

网友:
    7#正解啊,只不过需要做个与板子层数符合的Script,四层板的用四层的Script,六层亦然!

网友D:
    有一个skll语言里面有一个专门设置颜色的,你找到,设置好,一键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任何一个版本的都能行吗,还是有版本限定啊!我的是15.2的。谢谢!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是有限定的,15板的不可以。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2012-03-30):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skll语言里面有一个专门设置颜色的,你找到,设置好,一键就搞定了

    我ㄉ是V15.5, 您Skill我可以適用ㄇ? 若可以我需要在哪down? 3Q!

网友:
    你可以在 file-->scrpit... 选项中 记录常用操作,日后需要时 重新读取一下就可以了,任何版本都适用

网友(2012-07-16):
    allegro里面还有个录像的功能,你把你每层颜色录像好,设置成快捷键,需要的时候一键导出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是这么干的。设置好不同种类的叠层。颜色等等。下次遇到相同的就直接用了,省了不少时间。呵呵。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你设置好颜色,然后file,save as default~~,也就是设置成默认,这样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想法~~~新建一个没有元件的pcb 。把常用的设置,设置好。保存备份!
以后都在这个文件基础上画pcb啊 ...

哈哈,我用15.7,颜色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设置的,画着画着有新的颜色想法时就同时也更新一下模板
当时也试了script方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