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3以上版本 中约束管理里面 electrical与physical区别

楼主(2012-02-29):
cadence16.3以上版本 中约束管理里面 electrical与physical区别?

布线时安全间距,线宽在哪里设置?

网友:
    electrical大致可以理解为走线的电气规则设定:信号延时,过孔数量.....
    physical大致可以理解为走线本身的物理属性设定:  线宽大小(特别加入了差动),走线,过孔类型
    spacing大致可以理解为信号线的线距设定: 与其他信号线的间距(加入了region)...
constraint思路:一般先设定规则,再找对象应用你设定的规则...

其实,allegro的开发人员早已经帮你分类了,你站在开发人员的角度就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