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 使用问题-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2-02-29):
最近操作时按住Ctr时滚动鼠标轮无法放大或缩小?请问怎么解!谢谢!

网友:
把鼠标的设置恢复到默认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tool-custmer恢复初始设置就好了!

网友A:
使用pads助手更好用

网友:
有没有PADS9.2这个软件 ,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pads助手更好用

可以共享下PADS助手吗?呵呵